链路增益太大产生自激怎么办

楼主(2020-05-26):
    改变腔体哪个方向的尺寸最容易消除自激?或者其他有什么易消除自激的方法?

网友A:
    腔体的设计要注意,你可以用HFSS 仿真腔体结构,让本征频率远离工作频率。最简单的做法是让腔体最低的模式高于工作的模式,但是高多少你还是要注意,最好是对有增益的频率都高。你可以采用不同的腔体结构形式,或在腔体里面价格条,对工作频率形成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腔体的设计要注意,你可以用HFSS 仿真腔体结构,让本征频率远离工作频率。最简单的做法是让腔体最低的模式高于工作的模式,但是高多少你还是要注意,最好是对有增益的频率都高。<>你可以采用不同的腔体结构形式,或在腔体里面价格条,对工作频率形成吸收。

    谢谢~我去仿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