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SRAM和DRAM存储原理有何不同?

楼主(2020-05-27):
说明SRAM和DRAM存储原理有何不同?

网友:
    答: SRAM利用触发器电路存储数据,能长期自行存储数据;而DRAM利用电容效应存储 数据,由于电容的漏电特性, DRAM本身不能长期保存数据,需要控制电路配合使用。

网友:
    SRAM利用触发器电路存储数据,能长期自行存储数据

网友:
    由于电容的漏电特性, DRAM本身不能长期保存数据,需要控制电路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