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ROM有何特点和用途,与其他存储器比较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05-27):
Flash ROM有何特点和用途,与其他存储器比较有什么不同?

网友:
    答: Fash ROM集成度高、成本低,适合便携设备长期存储数据。Flash ROM于ROM, 断电数据不丢失,集成度比EPROM更高容量更大、价格更低,擁除連度快。

网友:
    Fash ROM集成度高、成本低,适合便携设备长期存储数据

网友:
    断电数据不丢失,集成度比EPROM更高容量更大、价格更低,擁除連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