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eflow 与S函数

楼主(2020-05-27):
请问Stateflow  与S函数有什么区别啊?
在对simulink环境下的模型进行逻辑控制时,为什么机械汽车一般都用Stateflow?

网友A:
stateflow是状态机流图,表示逻辑控制的状态变化
而S函数则是用来在Simulink中实现一定功能的函数,是simulink中定义了通用接口的专用函数

网友:
S-函数是系统函数(System Function)的简称,在Simulink中用非图形化的方式来描述一个模块。一个完整的S-函数结构体系包含了描述一个动态系统所需要的全部能力。使用S-函数用户可以向Simulink模型中添加自己的模块,可以自由选择使用MATLAB、C、C++等语言来创建自己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eflow是状态机流图,表示逻辑控制的状态变化
而S函数则是用来在Simulink中实现一定功能的函数,是simu ...

谢谢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