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数据库中怎么设置,其他人只能在数据库中调用封装而不能修改的权限?

楼主(2020-05-27):
    AD CIS 数据库中怎么设置,只允许其他人在数据库中调用封装而不能修改的权限?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416&highlight=AD%2BCIS
    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416&highlight=AD%2BCIS
这个

    这是orcad的配置,不是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orcad的配置,不是ad的

是的,那个链接是CADENCE的数据库配置,CADENCE的直接添加地址就可以,但AD的共享封装还必须给其他人开可写入的权限,否则加载不了数据库,调用不了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