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放置后台元器件?

楼主(2020-05-27):
PCB设计的时候,allegro放置后台元器件的方法有哪些呢?

答:导入网表成功以后,我们需要在Allegro软件中将后台的元器件放置出来,放置出来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Ø 快速放置法,点击Place-QuickPlace,进行后台器件的快速放置;

Ø 挨个放置法,点击Place-manually,对器件清单里面的器件进行挨个放置;

Ø Room放置法,在原理图中添加room规则,然后点击Place-QuickPlace,按照原理图设置好的Room进行规则放置。

Allegro的快捷键怎么设置,有哪几种方式?

答:设置快捷键方式有如下几种:

Ø 通过alias命令来指定快捷键;

Ø 通过funckey命令来指定快捷键;

Ø 通过stokes命令来指定快捷键;

Ø 通过Repaly命令来指定快捷键。

Allegro怎么让整个模块镜像,包括器件、走线、过孔、铜皮?

答:设置方式如下:

第一步,对整个模块进行模块复用,做成一个Groups;

第二步,选择移动命令,然后Find面板里面选择Groups,然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择Mirror即可对整个模块进行镜像;

第三步,将整个模块进行镜像完成以后,需要对模块进行打散,以免后期PCB在分区设计的时候出现BUG,导致器件无法移动。

Allegro怎么设置整体铜皮连接方式、怎么设置某一个单个管脚连接方式?

答:

1)整体铜皮的连接方式:打开Allegro软件,菜单栏点击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eters,即可对整个PCB的铜皮的填充方式、铜皮大小、铜皮与其它的间距、铜皮的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

2)单个管脚的铜皮连接方式:当我们把整板的铜皮的连接方式设置好以后,一般情况下我们设置插件的铜皮进行花连接,贴片的焊盘进行全连接。我们在处理一些电流比较大的设计时,如果还是使用十字连接的话,会出现载流不够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需要对这些焊盘进行单独的铜皮连接方式设置。首先,点击菜单栏的Edit-Properties,进行属性设置,Find面板要勾选焊盘pins,然后鼠标左键单击所要设置的那个焊盘。弹出属性设置对话框,对铜皮的连接方式进行设置,勾选如下图所示:

网友:
过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