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喷锡版锡珠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27):
各位老总工程师优化大神们,我厂生产-种喷锡板( 面板)时贯穿孔频繁出现锡珠,而喀户要求成品不能有任何
锡珠。我设备配置是: G5印刷机+松下CM402贴片机+ETC回流焊。在印刷阶段2pcs自动擦拭- -次, 20pcs手动
擦拭一次钢网,且钢网做了防锡珠处理,度0.12mm。昨天在进行回流焊保养时发现炉膛回流区有大量锡珠,推
测应该是喷锡板掉落的,但具体原因不明,现只有分析pcb来料不良,各位大神们发表下你们的看法。

网友:
钢网开孔做 防锡珠的,一般做U形防锡珠效果比梯形好

网友:
板子上有贯穿孔导致的,长期对策更改PCB,短期对策板子贯穿孔上贴高温胶带过炉

网友A:
要确认如下几点:锡珠出现的位置在贯穿孔的什么部位?贯穿孔的T面是否对应了焊盘并印锡了?
才能判断锡是否为表面的焊锡从孔里漏下去的,如果是,最好是PCB塞孔处理,或者贴胶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确认如下几点:锡珠出现的位置在贯穿孔的什么部位?贯穿孔的T面是否对应了焊盘并印锡了?
才能判断锡是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