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贴转180度的拼板ic头偏移的问题

楼主(2020-05-27):
SIPLACE   贴转180度的拼板ic头偏移,0度拼板是正的,转了180度的拼板y方向就偏了0.5mm,请问可以在ma里修改固
定相机的数据吗?如果可以,具体的在哪里改,还请大家指点- -下。校过了没有用!谢谢!

网友:
你是板没做好吧或者调拼板坐标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像松下贴片机这种情况可以更改相机数据就可以了,但我想西门子贴片机应试也可以改,就是不知道在哪儿改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