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涂覆量该怎么精确控制

楼主(2020-05-27):
     做设备很多年焊接中最最重要的环节助焊剂算是头一份儿.但关于 流量的控制方面,却明显存在进步空间,常见的是实际
喷量和流量显示不符.例如喷雾气压对流量的影响,很难控制.不论是普通流量计,还是数字流量计都无法保证其准确
性.本帖希望大家分享下各自的见解或更好的方法.共同进步.有没有一种方法能较精确控制助焊剂涂覆量并在生产中
能保持良好的稳定性,减少变量,减少清理频次.如果可以,焊接中的很多问题应该可以避免的.

网友A:
普通流量计误差2%,数字的没用过,误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流量计误差2%,数字的没用过,误差多少?

有气压影响,貌似2%误差也达不到

网友:
使用节能选择型喷雾机,点对点来涂覆

网友:
现有的喷法都控制不了焊剂粒度、高度还谈什么精确控制啊...两高不可预测其他都是相对的...,有不服气的说说你们的如何控制又到什么程度啊...恐怕解决了飞溅再来谈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