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参数整定的实际问题

楼主(2020-05-27):
PID工程整定的几个方法都是先在纯比例作用下通过调节比例度得到特定的波形(像等幅振荡、4:1衰减和10:1衰减)。在实际运用中,我要怎么才能确定我调节比例度得到的波形是不是上面那几种呢?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284&highlight=PID
你参考一下

网友B:
    不能用示波器看,作对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示波器看,作对比吗?

    有没有不用示波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284&highlight=PID
你参考一下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