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D精确测量PCB板子尺寸

楼主(2020-05-27):
使用原理图生成pcb后,altium Designer会自动生成一块黑色区域,还有一个在禁止布线层的方框,还有两段标注板子大小的线。下面说一下如何更改黑色区域的大小,还有如何精确确定板子尺寸,比如使其为长宽都为整数。

1、调整PCB板的大小方法一:Design --- Board Shape --- Redefine Board Shape(快捷键D-S-R),对于方形,依次画好4个点,然后右键退出操作。没有画成想要的形状之前不要点击右键。

方法二:

(1)在PCB页面用Keep-Out Layer画出所需板子的大小形状,注意必须是封闭的形状。

(2)选中画出的这些封闭的框框。(一次不能全部选中的话可以按住Shift依次选中线条)

(3)Design --- Board Shape --- 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这样就画好了任意复杂形状的PCB

如果你想更全面的学习AD软件操作,可以了解我们的AD入门到精通PCB layout培训教程。

2、 精确板子尺寸

首先设置自动捕捉到目标热点:空白处右键-Options-Board Options,右下角选中Snap To Object Hotpots。这样能保证禁止布线层的线能完整构成一个方框,也能让测量线能准确测量。

(1)首先使得禁止布线层的线能完整构成一个方框,拐角处如下图所示,两条线的端点要完全一致。

(2)将测量线的一端与这个端点完全重合,保证测量完全准确。由于设置了捕捉到目标热点,这个很容易做到,见下图。

(3)根据想要的尺寸调整布线层的方框,同时也要移动测量线。其实双击布线层的一条线,在最初的位置上加上一定的数值,就可以一步到位了。调好一个方向后可以锁定这条线,双击后,选择lock,这样就不容易误移动了。再调整另一个方向即可。

(4)快捷键D-S-R,调整 PCB板的大小即可,现在定义PSB板形状的四个脚就会很容易的对准禁止布线层的四个角了。

网友:
AD精确测量PCB板子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