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方面有什么好的介绍的啊?各位大神给点意见好不?

楼主(2020-05-27):
关于射频方面有什么好的介绍的啊?各位大神给点意见好不?

网友:
简单说,基带板是跑的信号,都是基频信号,这些信号的频率都很低,要做远距离传输,就得把待传送的基频信号,调制到射频信号上,然后发射出去,也因此,射频板,就是用来发射与接收射频调制信号的地方,射频频率比调制信号频率高很多;
一般的,射频板包括:射频调制、射频发射、射频接收、射频解调制及射频控制等等主要功能;
而基带板则包括:调制信号及解调制信号的处理,如加密解密等、电路控制等等功能;
对讲机大致就是由这两部分电路组成,当然还有电源部分等其他补助电路,把他归入基带板也说得过去

网友:
射频(RF)是Radio Frequency的缩写,表示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频率,频率范围从300KHz~30GHz之间。射频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

网友:
    像大神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