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层是负片时和正片时要怎样设置呢?

楼主(2020-05-27):
内层是负片时和正片时要怎样设置呢?

网友A:
Tables->ComposTItes... 按ADD 加入需设置的层,最好设置其正负性即可。

网友:
看看有没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bles->ComposTItes... 按ADD 加入需设置的层,最好设置其正负性即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bles->ComposTItes... 按ADD 加入需设置的层,最好设置其正负性即可。

这个答案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