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版本怎么样啊?没有勇气升级

楼主(2020-05-27):
    AD20版本怎么样啊?没有勇气升级

网友:
    还不错,比19好用

网友:
    有的说好用,有的说不好用

网友:
    放心吧AD20

网友A:
    AD20用下来的结果是根本不如99SE,AD的任何一个版本都不如99SE好用,99SE现在依然非常经典,我画的图比较简单,多数是单面板,喜欢手工做PCB,以后画图仍然以99SE为主,把99SE画的图升级到AD20应用一些新功能,最后出PCB图做板还是降级到回到99SE。

网友:
    电脑性能给你升级的勇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20用下来的结果是根本不如99SE,AD的任何一个版本都不如99SE好用,99SE现在依然非常经典,我画的图比较简单,多数是单面板,喜欢手工做PCB,以后画图仍然以99SE为主,把99SE画的图升级到AD20应用一些新功能,最后出PCB图做板还是降级到回到99SE。

    你没用惯AD 20。来说AD 20支持的10大特性.都是protel99远远及不上的:一支持WINDOWS10 64位系统
    二支持矩阵式间距规则设计,设计规则简单方便
三支持长方形开槽钻孔,再也不用另外一个层备注了。并且出错几率更小
四支持敷铜操作中后退和后期更改,99操作中要一次完成,错了只能删了再重来
五支持焊盘形式多种,方形钝角化非常实用.
六支持按封装,按电气网络,焊盘类型等各种高级规则的敷铜接脚。在过孔使用全连接,贴片和插件用十字连接粉更方便
    七支持用鼠标加按键,直接移动放大缩小,99这个不行
八走线遇障自动推挤更完善
九有拼板功能,比99的复制粘贴强太多。对小板子批量做非常有用。
十 禁止布线层设计规则更多,与99的一刀切不同,可以分别针对不同元件,类型进行设定。针对变压器电感下边禁止敷铜的时候特别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用惯AD 20。来说AD 20支持的10大特性.都是protel99远远及不上的:一支持WINDOWS10 64位系统
    二支持 ...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除了内存条、PDA、电脑主板之外的一般电路绘图,和用哪个软件的哪个版本画图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关键之关键、根本之根本,没有这个思想,用不好也讨论不好任何软件,还有可能发生软件歧视和版本歧视,你列举了AD 20支持的10大特性,我非常感兴趣,就这10大特征和你探讨一下:
1、支持WINDOWS10 64位系统
我用win7_64完美使用99SE,其实只要解决加载库文件的问题,有专门的99SE添加库文件助手,实在不行,XP里把库文件相关的两个文件复制到win7就可以了,还有就是PCB文件出错问题,有专门的补丁,打了补丁之后再也不会出错了,我没有win10的电脑,无法测试,但是,网络上好多人在win10里已经成功安装使用了99SE。
    2、支持矩阵式间距规则设计,设计规则简单方便
    我画的电路图比较简单,什么是矩阵式间距规则?估计99SE有可能实现。
3、支持长方形开槽钻孔,再也不用另外一个层备注了。并且出错几率更小)
    这个不好说,不同板厂的工艺不同,AD能做到的99SE肯定可以做到,板厂肯定有办法。
4、支持敷铜操作中后退和后期更改,99操作中要一次完成,错了只能删了再重来
这个我经常干,99SE的铺铜非常简单,只要拖开,修改完线路之后拖回来就可以重新铺铜,非常方便。
    5、支持焊盘形式多种,方形钝角化非常实用.
99SE也可以设置方形钝角化焊盘。
6、支持按封装,按电气网络,焊盘类型等各种高级规则的敷铜接脚。在过孔使用全连接,贴片和插件用十字连接粉更方便
    这些99SE都可以做到
7、支持用鼠标加按键,直接移动放大缩小,99这个不行)
    原版99SE软件的确没有这个功能,但是,有一个增强工具软件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不用按键都可以缩放原理图和PCB图,感觉比AD还方便。
8、走线遇障自动推挤更完善
    这就是99SE的弱点了,我用AD20主要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9、有拼板功能,比99的复制粘贴强太多。对小板子批量做非常有用。
    99SE的特殊转帖拼板也很方便,我拼过好几次板了,做出来没有任何问题。
    10、 禁止布线层设计规则更多,与99的一刀切不同,可以分别针对不同元件,类型进行设定。针对变压器电感下边禁止敷铜的时候特别有用。
这些在99SE都可以设定,禁止铺铜的区域用禁止布线层或其它层框起来,发文件做板之前删除这些框就行,没有多么麻烦,我已经习惯了。比如你用8mil的线宽做框,只要批量选取8mil的线,不管有多少个框,几秒钟就处理完了。你列举的这10条,只有1条99SE做不到,有2条不明确,有7条99SE肯定可以做到。
    那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一直没有用AD的原因吧,
1、我画的图比较简单,多数是单面,喜欢自己做PCB,99SE已经非常熟练,足够我用了。
    2、99SE的光标移动网格和封装移动网格可以分别设置,这对于PCB的布局十分有利,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绘制以及原理图PCB图绘制,全部是建立在一个网格的合理运用方面,只有把网格运用到极致的人才能画出非常紧凑整齐美观的PCB,AD却改为动态网格,眉毛胡子一把抓,对于初学者而言,根本搞不清楚网格的关键用处。如果AD的网格改为固定一个比如100mil的明显网格,动态网格用其它颜色表示,不要破坏100mil的明显网格,移动封装的网格可以单独设置,如果做到这一步,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网格了,那么AD的网格就超过了99SE的网格,也比现在AD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网格好用很多。
    3、AD移动PCB封装的相对坐标竟然可以是任何一个焊盘,全乱套了,99SE移动PCB封装仅有一个相对坐标,加上AD的动态网格,AD的网格和相对坐标是一片混乱,在99SE里轻轻松松精确布局布线,AD里反而很难做到,所以,我以后使用AD20也是在99SE布局基本完成之后再升级到AD20。
    4、99SE拉线干脆利落,AD20拉线漂浮不定,拉线经过焊盘圆心这个基本要求有时候难以做到,我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5、99SE的菜单对话框简捷明了,AD的菜单对话框操作复杂毫无关联,难记难用。
99SE的网格、相对坐标、简捷的菜单和对话框,是99SE非常好的优点,这些优点AD竟然没有继承下来,以后的AD如果这方面不改进,只会把一手好牌越打越烂,用AD的人只会越来越少,我肯定不想看见这样的结果。
    我也发现了AD20的一些非常好的功能,超过99SE,比如Ctrl+F可以左右镜像交换底层,这对编辑元件序号非常方便,Shift+S可以淡化关闭其它层,还可以把不同的层调出不同的透明度,这些对画图确有好处。
你对AD20操作熟练,向你讨教几个问题:
1、AD20的网格能不能设置为固定一个明显的网格?动态网格用其它颜色表示,移动封装的网格可以单独设置,这是我用AD最不习惯的地方。
    2、移动PCB封装能否设置为实际的一个相对坐标?
    3、AD14都可以关闭走线上的网络名称,AD20在哪里?本论坛的一位好心网友已经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学会了AD20自定义菜单,难道这是AD20的一个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除了内存条、PDA、电脑主板之外的一般电路绘图,和用哪个软件的哪个版本画图没有太大 ...

    相互学习,对于我列的9个问题,我不说99S做不到,而是要做同样功能动作较多效率慢,你提的三个问题我不会。我一般都是布双面板,贴片与插件都有,走线都很小工作量,我是敷铜工作量比较大,很多走线都是敷铜代替。相对99,我觉得AD20的矩阵规则间距设置及多种敷铜连接方式还有敷铜操作,是我最为需要的功能,能大大提高我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