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rix dimensions must agree错误的问题

楼主(2020-05-27):
    Matrix dimensions must agree错误的中文解释是:矩阵的维数必须一致 出错原因:这是由于运算符(= + - / * 等)两边的运算对象维数不匹配造成的,典型的出错原因是错用了矩阵运算符。matlab 通过“.”来区分矩阵运算和元素运算。

    我看了一些论坛讨论的这个错误,一般都是“乘”和“点乘”弄错了,可是我下面的程序是涉及加法的,而且维数是直接把要相加的第一个矩阵的维数赋值给第二个矩阵,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出错,请高手指点!

shiyan.m的程序体为:

[I,M]=imread('123.tif');
    [m,n]=size(imread('123.tif'));
J=imnoise(I,'gaussian',0,0.02);
    subplot(1,3,1),imshow(I,M),title('original image');
subplot(1,3,2),imshow(J,M),title('managed image');
    K=ones(m,n);
for i=1:1:100
        J=imnoise(I,'gaussian',0,0.02);
        J1=im2double(J);
    K=K+J1;      %第10行
    end
K=K/100;       %求图像的平均
    subplot(1,3,3),imshow(K),title('result image');

    运行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

    ??? Error using ==> plus
    Matrix dimensions must agree.
    Error in ==> shiyan at 10
    K=K+J1;

网友A:
size(K)

    size(J1)

看看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ze(K)

size(J1)

    多谢,明白了。原来它们两个的维数真的是不同的。

    将程序改为如下形式就对了:
    %导入图像的同时将图像分为行和列元素
[I,M]=imread('123.tif');
    %对图像进行加噪声
    J=imnoise(I,'gaussian',0,0.02);
    %显示图像
subplot(1,3,1),imshow(I,M),title('original image');
subplot(1,3,2),imshow(J,M),title('managed image');
%创建与原图像一样维数的全0矩阵
    J1=im2double(J);
    K=ones(size(J1));
    %循环100对图像加噪声然后累加
for i=1:1:100
    J=imnoise(I,'gaussian',0,0.02);
        J1=im2double(J);
    K=K+J1;
end
    %求图像的平均
    K=K/100;
%显示处理过的图像
    subplot(1,3,3),imshow(K),title('result image');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