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0-05-27):
我通过for循环求解一个带有变系数微分方程后,plot出各个方程的曲线,想将各个曲线对应legend打印出来,但是始终无法成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代码如下:
c = (4-19.2/2)*pi/180;
R1 = 38;
t1 = 5*pi/180;
t2 = pi/2;
A=R1.^2 * sin(t1) * tan(t1) * tan(t2/2);

S={'aaa'};% 定义一个元胞数组,并随意存储一个字符串
for KB = [0, 0.2, 0.4, 0.6, 0.8, 1]
    a1 = (2*1500*9*0.8*10^6/20)/(1500*9*13888.2*(2*1.313+KB+1)/60);
    b1 = 1500/(2*1.313+KB+1);
    y0 = 0.1;
    yp0 = b1*sin(c);
    [x,y] = ode15i(@(x,y,yp)yp - a1*(A*x.^2)*sqrt(abs(35-y))*sign(35-y) - b1*sin(c+x) , [0, 19.2*pi/180], y0, yp0);
    h = plot(x,y);
    kb = sprintf('KB=%.1f',KB);%将KB的转化为字符串存在一个变量中
    S(i) = cellstr(kb);%将变量kb存储在S元胞数组中
    hold on
end
legend(S);
grid

此外,能否在for循环中使每个plot出来的曲线的线型不一样,比如说KB=0时是虚线,KB=1时是实线等等

出现的问题如下图

网友:
S(i) = cellstr(kb);这句话有问题吧
不应该是
S{i} = cellstr(kb);吗?我没调试过,只是第一眼看见这个代码的感觉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