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SKill是否可以设置Net的Ecset参数

楼主(2020-05-27):
    axlNetEcsetValueGet可以获取net的Ecset参数,比如Total Etch Length,Differential_Pair_Phase_Tolerance 等
    但是官方没有提供axlNetEcsetValueSet的功能
    也就是只能读取,不能写入
    有没有什么skill可以设置这里的参数呢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5458&highlight=Allegro
    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5458&highlight=Allegro
    你参考一下

    不要文不对题,刷分也不是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