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用鼠标中键移动,都得控制一下。

楼主(2020-05-27):
expedition能够设置鼠标中键移动的边界吗?

每次用鼠标中键移动,都得控制一下,否则总是移动,pcb都跑到不知哪里去了,还得用一下鼠标右键的strokes,能够设置一个边界吗,让它移到边界后就不能再移动。

网友:
可能是你之前用的别的软件,用这个不习惯,习惯了你会发现很好用。

网友:
    我也不习惯用中键移动,太飘了,就用了如下折中方法。
在Xpedition Designer 中, Setup->Settings->Schematic Editor->Strokes, Pan and Zoom->
设置 Stroker 为Middle Button 就可以实现 右键 拖动工作视窗。
在Layout中,通过按Ctrl + 右键,拖动工作视窗。不用中键移动
    缩小,点击要编辑的地方,拖动到中间,放大。楼主说的移动边界的设置没有尝试过,抱歉!

网友:
    Ctrl+b快速回到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