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炉后溢锡怎么办?

楼主(2020-05-27):
PCB过炉后溢锡,分析为载具上有异物导致,不知道异物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空洞?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溢锡一般是PCB板和波峰焊治具没有贴合,又或是波峰大的太高了,看看板子有没有变形?

网友:
    PCB浮高了··或者楼上说的没有贴合好,开口是否有贴片元件露出?治具正面是否有压点或者盖板扶正和防浮高?

网友:
    比较常见的异物我感觉应该是锡珠, 或者是锡渣.设计再好的托盘,
如果批量跑起来, 清洗时间控制不合理, 都会有点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