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膜电阻器的结构及特点

楼主(2020-05-27):
 金属膜电阻器是膜式电阻器的一种,它是用真空蒸发法或烧渗法在陶瓷骨架上被覆一层金属膜而形成的电阻器。金属膜一般为镍铬合金,也可以用其他金属或合金材料。在电阻器的外表面涂有蓝色或红色保护漆。

  金属膜电阻器一般有帽盖结构、圆柱结构、片状结构及无引线结构等形式,如图1所示。

  图1金属膜电阻器的外形结构

  金属膜电阻器具有以下特点:

  ①耐热性好,额定工作温度为70℃,最高工作温度可达155℃。

  ②电压稳定性好,温度系数小。

  ③工作频率范围宽,噪声电动势很小,可在高频电路中使用。

  ④在相同的功率条件下,它比碳膜电阻器体积小很多,约为碳膜电阻器的一半。

  ⑤它可以通过切割螺纹方法进行精密阻值调节,精度可达±0.5%、±0.05%。

  ⑥阻值范围很宽,可制成1Ω-10OOMΩ的电阻器。

  ⑦额定的功率有0.125W、O.25W、O.5W、1W、2W、1OW及25W等。

  ⑧脉冲负荷稳定性较差,不如碳膜电阻器。

  ⑨应用非常广泛,适用于交流、直流及脉冲电路。

网友:
金属膜电阻器是膜式电阻器的一种,它是用真空蒸发法或烧渗法在陶瓷骨架上被覆一层金属膜而形成的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