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olidworks以后,双击文件变成solidworks pcb打开了,怎么恢复?

楼主(2020-05-27):
实在是不习惯那个界面,又改不回来

网友A:
    随便找一个PCB文件,右键,属性,打开方式,更改

网友:
    听楼上的

网友:
    楼上说的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一个PCB文件,右键,属性,打开方式,更改

不好用的,这么简单我就不来问了,好像是AD和solidworks的联动,怎么解除?
    双击pcb是AD打开的,sch和prjpcb还是用sw打开的

网友(2020-07-20):
    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后来怎么解决?在不重装软件的情况下。我想重装软件一定是会好的。

网友:
    我是删了SW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