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的hsi输入口在线阵ccd输出信号采集中的应用

楼主(2020-05-28):
摘要:在应用 CCD图象传感器进行微小尺寸检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中,CCD输出信号经过二值化处理后 ,输出与尺寸相对应的高低电平,传统的检测高低电平持续时间采用的是填入计数脉冲的方法,然后乘以一当量系数,该方法复杂精度不高。采用80C196KC单片机的高速输入口(HSI)进行CCD输出信号检测,可以直接读出二值化高.低电压持续时间值,再乘以当量系数,就可以直接检测出被测尺寸大小。该方法检测原理简单、操作方便、检测精度高、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关键词:80C196KC单片机: HSI:线阵CCD;信号采集

在应用CCD图象传感器进行尺寸测最与检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时.光照射在传感器光敏面上,输出与光强成正比的电荷.通过调理与二值化处理,产生具有一定宽度的与光强成正比的高低电压.检铡输出电压的持续宽度.就可以得出被检测物体尺寸的大小。在测量输出电压脉宽时.传统的方法是采用填充脉冲的方法.通过计数器计数所填允脉冲的个数.然后乘以一个当量系数.计算出被测物体尺寸或被测间除的大小,该方法检测时间长,动态性差;本文采用80C196KC单片机的高速输人口( HSI)进行CCD输出信号检测.直接读出高或低电压持续时间值.乘以当量系数得出被测尺寸的大小,就可以直接检测出被测尺寸,而不需要填冲脉冲。

网友:
    采用80C196KC单片机的高速输入口(HSI)进行CCD输出信号检测,可以直接读出二值化高.低电压持续时间值,再乘以当量系数,就可以直接检测出被测尺寸大小。该方法检测原理简单、操作方便、检测精度高、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