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

楼主(2020-05-28):
MATLAB的温度采集  用NI采集卡PCI6024E采集了温控炉的数据,采集的电压,用什么公式将其转换成温度,主要是在GUI的图中显示

网友:
同蹲大神回复

网友A:
这个公式要根据你A/D采集转换前的模块,是如何把温度变成电压的
或者就是通过你的采集卡上的一些元件将温度变换成电压后,经A/D转换成数字量的
你把这两者综合一下,推导出公式来,就可以在GUI实现的程序中,将其计算成温度(也就是还原回去) 在GUI的图中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式要根据你A/D采集转换前的模块,是如何把温度变成电压的
或者就是通过你的采集卡上的一些元件将温 ...

OK,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