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放大 跨阻 放大

楼主(2020-05-28):
我知道电路结构是一样的,那 RC的取值有没有区别?

网友:
两个电路R和C作用不同

网友A:
电荷放大器中的反馈电容C(也被称为积分电容)用于确定电荷到电压的变换,而其反馈电阻则重要作为“直流偏置”之用(通常取值比较大)。跨阻放大器中的反馈电阻R用于确定输入电流到输出电压的变换,而其反馈电容则通常用于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放大器中的反馈电容C(也被称为积分电容)用于确定电荷到电压的变换,而其反馈电阻则重要作为“直流偏 ...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