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无铅化的强制要求使钎悍技术界面反应加速?

楼主(2020-05-28):
为什么说无铅化的强制要求使钎悍技术界面反应加速?( g6 @0 R7 `5 [/ ~6 ^

网友:
(1)无铅钎料的熔点较高。比Sn37Pb提高34~44C。高的钎焊温度使固/液界面反应加剧。 (2)无铅钎料中Sn 含量较高。(SnAg中 96.5% Sn,SnPb中63%sn),因为Pb不参与固/液 和固/固界面反应,高Sn含量使固/液、固/固界面反应均加速。 (3)小尺寸钎料在大电流密度的作用下会导致电迁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