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无铅工艺带来大量可靠性的问题?

楼主(2020-05-28):
为什么说无铅工艺带来大量可靠性的问题?

网友:
(2)尺寸效应使接头承受更大的应力和电流密度, (2)尺寸效应使界面IMC所占焊点的体积百分数增加: (3)尺寸效应影响到界面反应,以及可靠性。 (4)在50微米范围内,材料的模量:CTE,强度和塑性差异较大, (5)基体金属的溶解导致焊点的成分、组织和性能变化, .. (6)较高的钎焊工艺温度,使界面反应加速,热应力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