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LC反馈型振荡电路的类型和特点,比较这些振荡电路的应用范围和适用条件。

楼主(2020-05-28):
分析LC反馈型振荡电路的类型和特点,比较这些振荡电路的应用范围和适用条件。

网友:
u反懊型振荡电路包括互感1c振荡电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和电感三点式振荡电 路。 互感1C振荡电路利用变压器组成反馈网络,既完成了阻抗变换,又完成了相位转化, 结构简单,输出电压高。主要应到须率较低的射频电路中。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使用电感和电容并联谐振电路作为选频网络,使用电容作为反馈元 件,频率稳定度高,振荡频率高, 输出波形好。应用在频率较高的射频电路中。 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使用电感和电容并联谐振电路作力选频网络,以电整抽头的方式实 现阳抗调节并与电容串联构成反馈网络,电路简单, 易起振。应用在频率较高的射频电 路中,不适用于高品质因数的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