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导入PCB之后元器件堆叠怎么解决

楼主(2020-05-28):
AD10在由原理图导入PCB之后,由于原理图中器件过多,导致导入PCB之后器件排布不开,有部分元器件层层叠叠的堆在了一起,密密麻麻难分彼此,甚至有些出界了,请教各位怎么设置

网友:
我知道出界怎么设置,
PCB---点击选择-----Outside Board  Components

网友A:
全选之后按住鼠标左键来整体向左拖动,另外还可以ctrl+a 全选 ,然后执行下图命令后,用鼠标在pcb中你觉得合适的位置画框即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选之后按住鼠标左键来整体向左拖动,另外还可以ctrl+a 全选 ,然后执行下图命令后,用鼠标在pcb中你觉得 ...

明白了,谢谢大佬

网友:
    实在搞不清楚楼主说的“原理图导入PCB之后”的这个“导入”是什么意思?从Protel99之后的软件,原理图到PCB有两种方式,一是原理图生成网络表,PCB导入网络表,这种情况下导入网络表之后的封装是堆在一起的,二是原理图更新PCB,这个操作从来没有听说过封装会堆在一起,从Protel98之前的软件,原理图到PCB只有有一种方式,就是原理图生成网络表,PCB导入网络表,封装肯定是堆在一起,如果楼主还在通过网络表导入PCB封装,就改成更新PCB就可以了,而不是通过网络表导入PCB封装又想办法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