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USB供电的,怎么防止用户插错充电器,插成其他高电压的

楼主(2020-05-28):
我的产品是5V USB供电的,怎么防止用户插错充电器,插成其他高电压的例如15V,谢谢

网友:
    同一系统里,不同电源用不同插接件,防止误接。参考PC机的电源插接器件用法。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分压,然后控制NPN与PNP +一个PMOS 实现过压保护

网友:
    也可以直接在usb5V输入后加一个过压保护芯片,设置过压值

网友A:
    加TVS,同时USB口高于5V必须经过诱导才能出来,不会直接输出高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TVS,同时USB口高于5V必须经过诱导才能出来,不会直接输出高压。

同时USB口高于5V必须经过诱导才能出来,如何诱导,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加入过压和欠压电路,附件是PC里面的电路。自己调整下参数就能搞定了。

    S5)_ VDC.pdf

网友:
    用三极管,mos管搭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时USB口高于5V必须经过诱导才能出来,如何诱导,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有专用芯片,进行功率协商。

网友(2022-08-01):
    防止插错可在GND端加NMOS,防止高电压在正极端加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