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3.3V电路中大致检测区分一个MΩ电阻和几百K的电阻,使MCU能够对其区分

楼主(2020-05-28):
最近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在一个3.3V电路中大致检测区分一个MΩ电阻和几百K的电阻,使mcu能够对其区分,但是无论是电流ADC检测还是电压ADC检测好像都做不了

网友:
    1. 给定实用的高、低阻值的分界线,例如750k; 2. 任务交给电压比较器,输出或高、或低电平,再传送给MCU即可。 Rx > 750k,输出 3.3V 高电平; Rx < 750k,输出 0.xV 低电平。  这样,电流太小等无法检测出来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也根本没有动用MCU的ADC的必要。

网友:
    弄个运放,电阻电流给个积分器,然后比较器就好
    可以测很大范围内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