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temSI中DDR4地址信号搭建S参数,CLK信号Term如何与PCB S参数互连?

楼主(2020-05-28):
各位大神:在System中搭建S参数仿真DDR4的地址信号,CLK信号各串接26欧姆电阻,然后0.01uF电容上拉到1.2V电源,这在SystemSI中如何与PCB S参数节点互连呢?

网友A:
    这里有个文档,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文档,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好的 谢谢 您有做过类似的案例吗?

网友B:
    这个文档里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并没有说的怎么解决楼主的问题
    个人认为,无需在PowerSI中单独设置CLK端接的Port,只要将电阻接到电容的网络加入提取范围即可,SystemSI里面也不需要单独加端接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档里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并没有说的怎么解决楼主的问题
    个人认为,无需在PowerSI中单独设置CLK端接 ...

    大概明白您的意思,您的这种方案是不直接在PowerSI中将串接电阻的值赋予,电容的值赋予,然后加port直接全部提取,但是有个问题,这个Port该加在哪块?是电容非1.2V的焊盘上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文档,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下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您的意思,您的这种方案是不直接在PowerSI中将串接电阻的值赋予,电容的值赋予,然后加port直接 ...

把电阻电容和中间的走线enable以后这个地方就不需要por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