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与PADS交互设计详解(有图有真相)

楼主(2020-05-28):
    orcadpads交互设计详解(有图有真相)

    一个网友发的,我把它copy下来,整理成WORD了,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就按作者的方法做了,效果还不错,在ORCAD设计原理图,转换为PADS Logic 再与PADS layout同步。原理图修改也在ORCAD里面进行,再转,再同步。其实网上有那种在ORCAD里面设计原理图,然后导出网表,在LAYOUT里面布板的方法,这里面有个布局的麻烦,要是元器件少还好办,要是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元器件,布局岂不是非常麻烦?所以还是要靠LogicLayout交互布局。
    当然在ORCAD10.5PADS logic 9.1的时候,由于软件使用方法,规则的不同,会有一些errorwarning,不过不会影响大局, 转过来以后,会出现logic的电源符号问题,也不必理会,没有大碍。
    作者用的软件版本是ORCAD10.3PADS2007SP1,这个版本作者直接打开ORCAD文件了。我用的版本软件版本是 ORCAD10.5PADS9.1PADS9.1自带了转换器,需要转换一下,然后再用Logic打开,最后也通过了。
    tanganrong
    在论坛上看到有一些喜欢用PADSORCAD的人问如何进行交互设计,确实觉得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网上找到的不是很多,好多都是ORCAD+PCBNaigator +PADS的方法,但是PCBNaigator 支持ORCADPADS的版本都有点低,并且交互的时候同时选中几个元件的时候会发现交互不起作用,所以本人参考网上一些方法在一些环节上做了变动,用起来还算马马虎虎。啰嗦了半天现在说点正事了(以下是基于ORCAD10.3PADS2007SP1的实例):
    第一步:用Logic打开ORCAD文档,
    检查是否有错误(一般不会出错),
    第二步:打开文档后右键弹出菜单选SELECT PARTS
    接着CTRL+A选中所有元件,
    第三步:在任意选中元件上右键-SAVE TO LIBRARY命令(让所有PARTS变为decal,只有这样才能把封装同步到PCB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SELECT NOT IN LIB(那些已经存在的decal可以忽略)
    第四步:同步PCB(很简单,没必要多说)
    以下就是效果了
    如果有朋友有更好的方法,希望拿出来交流一下。
    20楼】 eyecan 回帖
    这种转换会丢失一些信息。例如orcadlogic的命名规则有很大不同,转换会丢失一部分net。
    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反标线路图。  这只能是layout的时候用来方便摆件和拉线用的。 改动线路还是需要回到orcad。
    -------------------------------------------------------------------------------------------------------
    没有发现丢NET的情况,如果有可以贴图上来交流一下,orCADBUS有带page number的会丢弃BUS名称,
    但不影响原有网络名和连接。
    因为我这个方法是方便大家在SCHPCB交互的,所以建议大家使用时修改SCHorCAD进行,再用logic打开
    同步一次就行了,如果已经布局,则重新同步时就要注意选择ECO同步选项,否则会改变你已布局元件的位置。

网友:
    这个实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直接打开,ECO 到PCB ,在原理图中选中PART,就可以对接PCB了,为什么要导入元件库中呢?

网友:


网友:
    感谢分享,有实例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