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PCB工艺边的宽度设定标准

楼主(2020-05-28):
       在PCB工艺流程中,工艺边的预留对于后续的SMT贴片加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工艺边就是为了辅助生产插件走板、焊接波峰在PCB板两边或者四边增加的部分,主要为了辅助生产,不属于PCB板的一部分,在**生产完成后可以去除掉。

      由于工艺边会消耗更多的PCB板材,会增加PCB的整体成本,因此在设计PCB工艺边时,需要平衡经济和可**性。针对一些特殊形状的PCB板,可以巧妙地通过拼板方式,将原本留2个工艺边或者4个工艺边的PCB板极大地简化。贴片加工中在设计拼板方式时,需要充分考虑到SMT贴片机的轨道宽度,对于超过宽度350mm的拼板务必需要与SMT供应商的工艺工程师进行沟通。

      留工艺边的主要原因是SMT贴片机轨道是用来夹住PCB板并流过贴片机的,因此太过于靠近轨道边的元器件在SMT贴片机吸嘴吸取元器件并贴装到PCB板上时,发生撞件现象,无法完成生产,因此必须预留一定的工艺边,比如2~5mm等等。同样地,也适用于一些插件元器件,在经过波峰焊时防止类似现象。
CB工艺边的平整度也是PCB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去除PCB工艺边的时候,需要保证工艺边平整,尤其是对于组装精度要求极高的PCB板,任何不平整的毛边,会导致安装孔位偏移,给后续组装带来极大的麻烦。

网友:
必须预留一定的工艺边,比如2~5mm等等

网友:
    工艺边肯定要有的,当然部分板子可以不用工艺边,批量大,贴片,波峰过炉的时候用工艺边需要做辅助治具,贴片回流焊的时候MASK点一般在工艺边上,一些定位孔也可以设计在工艺边上,零件密集的话过波峰的时候,红胶工艺可以当托边来用,锡膏工艺做治具的时候可以压点压在上面辅助PCB浮高,分板机用的时候也方便。这点成本和效率方便生产来说就是毛毛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