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航标灯控制电路的设计

楼主(2020-05-28):
基于单片机的航标灯控制电路的设计

[摘要]阐述了利用单片微处理器87C51的定时功能,设计了一种简单、可靠、节能、低成本的航标灯控制电路,提高
了航标灯控制电路的质量和可靠性,拓展了微处器的应用范围。
[关键词] 单片机;航标灯; 87C51

(一)硬件电路及工作原理
1.硬件电路
为整体电路简单,低功耗、低成本高可靠性目标的实现,
本电路选用了MCS87C51单片微处理器作为航标控制电路的核
心,时钟频率选为12MHZ。87C51 是INTEL公司MCS-51系列
单片机中基本型产品,它采用INTEL公司可靠的CHMOS工艺
技术制造的高性能8位单片机,属于标准的MCS-51的体系结
构和指令系统。它结合了HMOS的高速和高密度技术及CHMOS
的低功耗特征,是80C51BH的EPROM版本,电改写光擦除的
片内4kB EPROM。 87C51内置8位中央处理单元、128字节内
部数据存储器RAM、32个双向输入/输出(I/0)口、2个16位
定时/计数器和5个两级中断结构,一个全双工串行通信口,
片内时钟振荡电路。快速脉冲编程,如编写4kB片内ROM仅
需12秒。此外, 87C51还可工作于低功耗模式,可通过两种
软件选择空闲和掉电模式。在空闲模式下冻结CPU而RAM定
时器、串行口和中断系统维持其功能。掉电模式下,保存RAM
数据,时钟振荡停止,同时停止芯片内其它功能。
航标灯的工作特点是夜晚工作而白天停止工作,实现这
样的工作模式可以有多种方法,如可通过控制87C51的外部
中断源INT0或INT1引脚的电位,启动或停止定时器/计数器
实现晚上工作而白天停止的工作模式。除此以外,也可以使
用门控位GATE为1的条件,允许外部输入电平控制启动或停
止定时器/计数器来实现。但这两种情况下微处理器不管是白
天还是晚上都处于工作状态,不能有效的降低能耗。本设计
采用光敏三极管结合继电器控制的方式,白天利用光敏三极
管和继电器组成的控制电路切断微处理器的供电源,迫使微
处理器停工作,达到降低能耗的目的。到夜晚来临时又通过
光敏三极管和继电器的控制作用接通蓄电池向微处理器的提
供电能,微处理启动工作。整个航标灯控制电路如图1所示。
在图1中Q1、Q2及继电器K组成光检测电路,LM7805及电容

网友:
基于单片机的航标灯控制电路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