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下方程组,MATLAB算不出来怎么办?

楼主(2020-05-28):
请教大神,

求解如下方程组,九个方程九个未知数,MATLAB算不出来,很奇怪,按道理计算出来应该没问题的。感谢!

clc;
clear all;
close all;
syms v1 v2 v4 P3ref
syms i12 i13 i14 i24 i34

r = 0.01;
R12 = 75*r; R13 = 125*r; R14 = 200*r; R24 = 150*r; R34 = 175*r;

P1ref = 175e6; P2ref = 35e6; P4ref = 140e6; v3ref = 100e3;
v3 = v3ref;

eq1 = P1ref/v1 - (i13 + i12 + i14);
eq2 = P2ref/v2 - (-i12 + i24);
eq3 = P3ref/v3 - (i13 - i34);
eq4 = P4ref/v4 - (i34 + i14 + i24);
eq5 = (v1 - v3)/R13 - i13;
eq6 = (v1 - v4)/R14 - i14;
eq7 = (v1 - v2)/R12 - i12;
eq8 = (v2 - v4)/R24 - i24;
eq9 = (v3 - v4)/R34 - i34;

s = solve(eq1,eq2,eq3,eq4,eq5,eq6,eq7,eq8,eq9);

网友:
数值解试试:
v1: 101005.230297198
i13: 804.184237758687
i12: 314.30767957579
i14: 614.09162794411
v2: 100769.499537517
i24: 661.634997470918
p3ref: 67678254.7078767
i34: 127.40169067992
v4: 99777.0470413101

网友:
syms v1 v2 v4 P3ref
syms i12 i13 i14 i24 i34

r = 0.01;
R12 = 75*r; R13 = 125*r; R14 = 200*r; R24 = 150*r; R34 = 175*r;

P1ref = 175e6; P2ref = 35e6; P4ref = 140e6; v3ref = 100e3;
v3 = v3ref;

eq1 = P1ref/v1 - (i13 + i12 + i14)==0;
eq2 = P2ref/v2 - (-i12 + i24)==0;
eq3 = P3ref/v3 - (i13 - i34)==0;
eq4 = P4ref/v4 - (i34 + i14 + i24)==0;
eq5 = (v1 - v3)/R13 - i13==0;
eq6 = (v1 - v4)/R14 - i14==0;
eq7 = (v1 - v2)/R12 - i12==0;
eq8 = (v2 - v4)/R24 - i24==0;
eq9 = (v3 - v4)/R34 - i34==0;
eqns=[eq1,eq2,eq3,eq4,eq5,eq6,eq7,eq8,eq9]
vars=[v1,v2,v4,P3ref,i12,i13,i14,i24,i34]

s = vpasolve(eqns,v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