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热温度不够吗?

楼主(2020-05-28):
请教大神,产品过完波峰焊后波峰一有很多助焊剂残留物在边上,此不良现象是什么原因产生的?预热温度不够吗?感谢!

网友:
    预热100-130差不多了吧,助焊剂的成分品牌也有所影响

网友:
    可能你助焊劑固態含量比較高可以噴少點,預熱溫度稍微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