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A模块过炉后假焊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0-05-28):
求助LGA模块过炉后假焊,不良率2%

网友:
锡膏可以垫厚一点啊

网友:
钢网阶梯,底部垫1~3层接料带,不然维修要疯

网友:
楼上讲的都是措施,没有分析原因吗? LGA我们遇到的都是模块,受热易形变,炉温上下点功夫减少形变量,试一下。

网友:
怎么样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说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