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焊接时间不超过几秒

楼主(2020-05-28):
有谁知道电子元器件焊接时间不超过几秒?

网友:
焊接是使金属连接的一种方法。它利用加热手段,在两种金属的接触面,通过焊接材料的原子或分子的相互扩散作用,使两种金属间形成一种永久的牢固结合。利用焊接的方法进行连接而形成的接点叫焊点。

  电子元器件焊接要素:
  1.焊接母材的可焊性;2.焊接部位清洁程度;3.助焊剂;4.焊接温度和时间
  电子元器件焊锡的最佳温度:
  250±5oC,最低焊接温度为240oC。温度太低易形成冷焊点。高于260oC易使焊点质量变差。
  电子元器件焊接的最佳时间:
  完成润湿和扩散两个过程需2~3S,1S仅完成润湿和扩散两个过程的35%。一般IC、三极管焊接时间小于3S,其他元件焊接时间为4~5S。

网友:
楼上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