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SI 提取走线寄生LC

楼主(2020-05-28):
用POWER SI提取走线的LC与Q3D提取的结果差别挺大的,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 看看怎么处理

网友:
power si可以提取寄生参数嘛?

网友A:
以等效电感为例:PowerSI用S参数提取等效电感,是环路电感;Q3D则计算的是部分电感。

楼主(2020-07-29):
引用 网友A:
以等效电感为例:PowerSI用S参数提取等效电感,是环路电感;Q3D则计算的是部分电感。

多谢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