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3C2440的嵌入式Linux驱动——MMC/SD子系统解读(一)

楼主(2020-05-28):
在阅读本文之前,请先掌握以下基本知识,不然请略过本文。

预备知识:

熟读LDD3前十章节的内容。

熟悉内核驱动模型(sysfs)和platform总线。

简要了解过SD卡规范。

本文的内容基于如下硬件和软件平台:

目标平台:TQ2440

CPU:s3c2440

内核版本:3.12.5

基于SD规范4.10,即《SD Specifications Part 1 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Specification Version 4.10》。

一、MMC子系统构架
待写。。。

二、主要数据结构
待写。。。

三、MMC子系统初始化
首先看看子系统是如何初始化的,完成哪些工作。

代码位于linux/drivers/mmc/core/core.c。

static int __init mmc_init(void)
{
    int ret;

    /* 创建一个工作队列*/
    workqueue = alloc_ordered_workqueue("kmmcd", 0);
    if (!workqueue)
        return -ENOMEM;

    /* 注册mmc总线,总线提供probe方法
       并直接在内部调用驱动probe方法*/
    ret = mmc_register_bus();
    if (ret)
        goto destroy_workqueue;

    /* 注册名为mmc_host的类*/
    ret = mmc_register_host_class();
    if (ret)
        goto unregister_bus;

    /* 注册sdio总线,总线提供probe方法
       并直接在内部调用驱动probe方法*/
    ret = sdio_register_bus();
    if (ret)
        goto unregister_host_class;

    return 0;

unregister_host_class:
    mmc_unregister_host_class();
unregister_bus:
    mmc_unregister_bus();
destroy_workqueue:
    destroy_workqueue(workqueue);

    return ret;

代码首先注册了一个工作队列,这个工作队列将用于扫描sd卡设备。我们会在后面进行说明。

工作对类已内核线程的形式运行,可以用ps命令看到名为[kmmcd]的内核线程。

接着注册了两条名为mmc和sdio的总线,以及一个名为mmc_host的类。具体代码如下:

static struct bus_type mmc_bus_type = {
        .name                = "mmc",
        .dev_attrs        = mmc_dev_attrs,
        .match                = mmc_bus_match,
        .uevent                = mmc_bus_uevent,
        .probe                = mmc_bus_probe,
        .remove                = mmc_bus_remove,
        .shutdown        = mmc_bus_shutdown,
        .pm                = &mmc_bus_pm_ops,
};

int mmc_register_bus(void)
{
        return bus_register(&mmc_bus_type);
}

static struct class mmc_host_class = {
    .name        = "mmc_host",
    .dev_release    = mmc_host_classdev_release,
};

int mmc_register_host_class(void)
{
    return class_register(&mmc_host_class);

static struct bus_type sdio_bus_type = {
    .name        = "sdio",
    .dev_attrs    = sdio_dev_attrs,
    .match        = sdio_bus_match,
    .uevent        = sdio_bus_uevent,
    .probe        = sdio_bus_probe,
    .remove        = sdio_bus_remove,
    .pm        = SDIO_PM_OPS_PTR,
};

int sdio_register_bus(void)
{
    return bus_register(&sdio_bus_type);
}

static struct class mmc_host_class = {
    .name        = "mmc_host",
    .dev_release    = mmc_host_classdev_release,
};

int mmc_register_host_class(void)

    return class_register(&mmc_host_class);
}

熟悉Linux的设备驱动模型的同学对这些肯定非常熟悉。总线和类的注册只是调用了相应的接口,这些就不再赘述了。

其次,sdio总线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只关心mmc总线。首先来看看mmc总线的match方法:

代码位于linux/drivers/mmc/core/bus.c。

/*
 * This currently matches any MMC driver to any MMC card - drivers
 * themselves make the decision whether to drive this card in their
* probe method.
*/
static int mmc_bus_match(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
        return 1;
}
match返回居然直接返回了1。这表示任意的驱动都能和mmc卡设备成功匹配。

从注释中我们也能看出,驱动的probe方法将会决定驱动是否能真正的匹配这个mmc卡设备。

熟悉设备驱动模型的可能知道,随着match返回1表示匹配成功后,将会调用总线提供的probe方法。接着我们来看下mmc总线的probe方法。

代码位于linux/drivers/mmc/core/bus.c。

static int mmc_bus_probe(struct device *dev)
{
        struct mmc_driver *drv = to_mmc_driver(dev->driver);
        struct mmc_card *card = mmc_dev_to_card(dev);

        return drv->probe(card);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mmc的probe方法中直接调用了驱动probe方法,这也验证了刚才注释中所说的话。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子系统初始化代码仅仅注册了两条总线和一个类,并建立了一个工作队列。

四、核心层与控制器层间的接口API
MMC核心层要和SD卡设备进行通信,为了完成这一个工作需要将CMD或者ACMD命令通过MMC/SD控制器发送给SD卡。

那么MMC核心层如何将通信的数据包交给MMC/SD控制器,并让后者去发送呢?

MMC通过函数mmc_wait_for_req完成这个工作,我们来看下这个函数。

4.1 mmc_wait_for_req 函数
下列代码位于linux/drivers/mmc/core/core.c。

/**
*        mmc_wait_for_req - start a request and wait for completion
*        @host: MMC host to start command
 *        @mrq: MMC request to start
 *
 *        Start a new MMC custom command request for a host, and wait
*        for the command to complete. Does not attempt to parse the
*        response.
 */
void mmc_wait_for_req(struct mmc_host *host, struct mmc_request *mrq)
{
        __mmc_start_req(host, mrq);
        mmc_wait_for_req_done(host, mrq);

EXPORT_SYMBOL(mmc_wait_for_req);

    通过注释可以发现,该函数会阻塞并等待request的完成。
   该函数分两步走,第一步调用__mmc_start_req发送命令,第二部调用 mmc_wait_for_req_done等待命令完成。

   分别来看下这两个函数 :

static int __mmc_start_req(struct mmc_host *host, struct mmc_request *mrq)
{
        /* 初始化completion,并设置done方法*/
        init_completion(&mrq->completion);
        mrq->done = mmc_wait_done;
        /* 如果mmc已经被拔出,设置错误并返回错误*/
        if (mmc_card_removed(host->card)) {
                mrq->cmd->error = -ENOMEDIUM;
                complete(&mrq->completion);
                return -ENOMEDIUM;
        }
        /* 发送命令 */
        mmc_start_request(host, mrq);
        return 0;
}
该函数首先初始化了completion并设置了mrq->done方法为mmc_wait_done函数,该函数如下。

static void mmc_wait_done(struct mmc_request *mrq)

    complete(&mrq->completion);
}
这边使用completion的目的是为了等待request发送的完成。
在第二步mmc_wait_for_req_done中会使用wait_for_completion函数等待mmc控制器完成request,控制器驱动在完成request的发送后,会调用mrq->done方法来激活处于等待中的wait_for_completion函数。

随后函数会首先检查sd卡是否已被拔出,如果卡都被拔出了则没有必要发送request,可以直接调用copletion函数告之相关的等待函数,并设置error值然后返回错误。

#define mmc_card_removed(c)        ((c) && ((c)->state & MMC_CARD_REMOVED))
如果sd卡存在,则调用mmc_start_request函数发送request,该函数如下:

static void
mmc_start_request(struct mmc_host *host, struct mmc_request *mrq)

#ifdef CONFIG_MMC_DEBUG
    unsigned int i, sz;
    struct scatterlist *sg;
#endif

    if (mrq->sbc
        pr_debug("<%s: starting CMD%u arg %08x flags %08x>\n",
             mmc_hostname(host), mrq->sbc->opcode,
             mrq->sbc->arg, mrq->sbc->flags);

    pr_debug("%s: starting CMD%u arg %08x flags %08x\n",
         mmc_hostname(host), mrq->cmd->opcode,
         mrq->cmd->arg, mrq->cmd->flags);

    if (mrq->data
        pr_debug("%s:     blksz %d blocks %d flags %08x "
            "tsac %d ms nsac %d\n",
            mmc_hostname(host), mrq->data->blksz,
            mrq->data->blocks, mrq->data->flags,
            mrq->data->timeout_ns / 1000000,
            mrq->data->timeout_clks);
    }

    if (mrq->stop
        pr_debug("%s:     CMD%u arg %08x flags %08x\n",
             mmc_hostname(host), mrq->stop->opcode,
             mrq->stop->arg, mrq->stop->flags);
    }

    WARN_ON(!host->claimed);

    mrq->cmd->error = 0;
    mrq->cmd->mrq = mrq;
    if (mrq->data
        BUG_ON(mrq->data->blksz > host->max_blk_size);
        BUG_ON(mrq->data->blocks > host->max_blk_count);
        BUG_ON(mrq->data->blocks * mrq->data->blksz >
            host->max_req_size);

#ifdef CONFIG_MMC_DEBUG
        sz = 0;
        for_each_sg(mrq->data->sg, sg, mrq->data->sg_len, i)
            sz += sg->length;
        BUG_ON(sz != mrq->data->blocks * mrq->data->blksz);
#endif

        mrq->cmd->data = mrq->data;
        mrq->data->error = 0;
        mrq->data->mrq = mrq;
        if (mrq->stop
            mrq->data->stop = mrq->stop;
            mrq->stop->error = 0;
            mrq->stop->mrq = mrq;

    mmc_host_clk_hold(host);
    led_trigger_event(host->led, LED_FULL);
    /* 发送request*/
    host->ops->request(host, mrq);
}
该函数会打印一堆信息,然后清除cmd->error,并绑定cmd和mrq,接着如果mrq是请求数据
mmc_host_clk_hold函数是通过宏CONFIG_MMC_CLKGATE来进行使能的,这个宏默认是不打开的,具体就不分析了,简要说下这个宏的作用。

这个宏的作用是使能时钟门控功能,这个功能在不需要MMC控制器工作的时候,停止MMC控制器,以节省功耗。

随后会调用led_trigger_event触发led事件,这个牵涉到Led子系统,就不进行说明了。

顺便提一句,s3c2440的mmc控制器驱动并没有使用这个led触发功能,也就是说host->led是为空的。

最后调用了mmc控制器驱动提供的request方法发送request。

这里需要注意下函数指针的形参:一个为host表示mmc控制器,一个为mrq表示request(请求)。

很显然,要求host指向的mmc控制器发送mrq指向的请求,同时,也可以看出所有传递到mmc控制器驱动的请求都是使用struct mmc_request结构体进行封装的。

至此,第一步完成,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步:

static void mmc_wait_for_req_done(struct mmc_host *host,
                                  struct mmc_request *mrq)
{
        struct mmc_command *cmd;

        while (1
                wait_for_completion(&mrq->completion);

                cmd = mrq->cmd;

                /*
                 * If host has timed out waiting for the sanitize
                 * to complete, card might be still in programming state
                 * so let's try to bring the card out of programming
                 * state.
                 */
                if (cmd->sanitize_busy && cmd->error == -ETIMEDOUT) {
                        if (!mmc_interrupt_hpi(host->card)) {
                                pr_warning("%s: %s: Interrupted sanitize\n",
                                           mmc_hostname(host), __func__);
                                cmd->error = 0;
                                break;
                        } else {
                                pr_err("%s: %s: Failed to interrupt sanitize\n",
                                       mmc_hostname(host), __func__);
                        }

                if (!cmd->error || !cmd->retries ||
                    mmc_card_removed(host->card))
                        break;

                pr_debug("%s: req failed (CMD%u): %d, retrying...\n",
                         mmc_hostname(host), cmd->opcode, cmd->error);
                cmd->retries--;
                cmd->error = 0;
                /* 没有成功,尝试再次发送request*/
                host->ops->request(host, mrq);

}
这个函数首先调用了wait_for_completion来等待mmc控制器驱动调用mmc_wait_done来唤醒自己。
被唤醒后会执行一系列检查,如果request成功发送,则会break,并直接返回。

如果没有发送成功,只要retries非0,则会尝试再次调用mmc控制器驱动的request方法再次发送。

4.2 CMD和ACMD发送函数
通过4.1小结,我们知道MMC核心层如何将request交给MMC控制器驱动,并由后者发送该request给sd卡。

通过SD卡规范,我们知道有两种形式的命令,一种为CMD,而另一种为ACMD。

MMC子系统提供了两个函数来完成这两命令的发送,分别是mmc_wait_for_cmd和mmc_wait_for_app_cmd。

先来看下CMD的发送函数:

下列代码位于linux/drivers/mmc/core/core.c。

/**
 *        mmc_wait_for_cmd - start a command and wait for completion
*        @host: MMC host to start command
 *        @cmd: MMC command to start
*        @retries: maximum number of retries
*
 *        Start a new MMC command for a host, and wait for the command
 *        to complete.  Return any error that occurred while the command
 *        was executing.  Do not attempt to parse the response.
*/
int mmc_wait_for_cmd(struct mmc_host *host, struct mmc_command *cmd, int retries)

        struct mmc_request mrq = {NULL};

        WARN_ON(!host->claimed);

        /* 清空应答 */
        memset(cmd->resp, 0, sizeof(cmd->resp));
        cmd->retries = retries;

        /* 保存命令*/
        mrq.cmd = cmd;
        cmd->data = NULL;

        /* 发送命令并等待response */
        mmc_wait_for_req(host, &mrq);

        return cmd->error;
}
有了4.1小结的分析,这个函数还是比较简单的。
该函数首先清空命令的应答数据(resp),并保存命令(cmd)到mrq中,随后调用4.1小节中的mmc_wait_for_req函数发送CMD。

从这个函数的形参我们可以看出:所有需要发送的CMD都由mmc_command进行封装,在函数内部被mmc_request
结构体进行再次封装,并将mmc_request交给MMC控制器驱动完成CMD的发送。

接着看下ACMD命令的发送函数mmc_wait_for_app_cmd:

下列代码位于Linux/drivers/mmc/core/sd_ops.h。

/**
*        mmc_wait_for_app_cmd - start an application command and wait for
                                completion
 *        @host: MMC host to start command
 *        @card: Card to send MMC_APP_CMD to
 *        @cmd: MMC command to start
*        @retries: maximum number of retries
 *
 *        Sends a MMC_APP_CMD, checks the card response, sends the command
*        in the parameter and waits for it to complete. Return any error
 *        that occurred while the command was executing.  Do not attempt to
*        parse the response.
 */
int mmc_wait_for_app_cmd(struct mmc_host *host, struct mmc_card *card,
        struct mmc_command *cmd, int retries)
{
        struct mmc_request mrq = {NULL};

        int i, err;

        BUG_ON(!cmd);
        BUG_ON(retries < 0);

        err = -EIO;

        /*
         * We have to resend MMC_APP_CMD for each attempt so
         * we cannot use the retries field in mmc_command.
         */
        for (i = 0;i <= retries;i++
                /* 发送CMD55*/
                err = mmc_app_cmd(host, card);
                if (err
                        /* no point in retrying; no APP commands allowed */
                        if (mmc_host_is_spi(host)) {
                                if (cmd->resp[0] & R1_SPI_ILLEGAL_COMMAND)
                                        break;
                        }
                        continue;

                memset(&mrq, 0, sizeof(struct mmc_request));

                memset(cmd->resp, 0, sizeof(cmd->resp));
                cmd->retries = 0;

                mrq.cmd = cmd;
                cmd->data = NULL;

                /* 发送ACMDx*/
                mmc_wait_for_req(host, &mrq);

                err = cmd->error;
                /* 发送成功,直接break并返回*/
                if (!cmd->error)
                        break;

                /* no point in retrying illegal APP commands */
                if (mmc_host_is_spi(host)) {
                        if (cmd->resp[0] & R1_SPI_ILLEGAL_COMMAND)
                                break;
                }
        }

        return err;
}

EXPORT_SYMBOL(mmc_wait_for_app_cmd);
该函数的形参cmd保存了代发送的ACMD命令。
根据SD卡规范的要求:在发送ACMD命令只前,需要发送CMD55,以表示后面一个命令为AMD命令。

所以,该函数首先调用mmc_app_cmd函数来发送CMD55命令,我们来看下这个函数:

int mmc_app_cmd(struct mmc_host *host, struct mmc_card *card)
{
        int err;
        struct mmc_command cmd = {0};

        BUG_ON(!host);
        BUG_ON(card && (card->host != host));

        cmd.opcode = MMC_APP_CMD;        /* CMD55 */

        if (card
                cmd.arg = card->rca << 16;        /* 卡地址*/
                cmd.flags = MMC_RSP_SPI_R1 | MMC_RSP_R1 | MMC_CMD_AC;
        } else {
                cmd.arg = 0;        /* 卡地址*/
                cmd.flags = MMC_RSP_SPI_R1 | MMC_RSP_R1 | MMC_CMD_BCR;

        /* 发送cmd并等待(阻塞方式)*/
        err = mmc_wait_for_cmd(host, &cmd, 0);
        if (err)
                return err;

        /* Check that card supported application commands */
        /* 检查card status第5位,判断SD卡是否支持ACMD*/
        if (!mmc_host_is_spi(host) && !(cmd.resp[0] & R1_APP_CMD))
                return -EOPNOTSUPP;

        return 0;
}
EXPORT_SYMBOL_GPL(mmc_app_cmd);
先来看下SD规范中关于CMD55的说明:

从上述命令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

1)该命令为ac类型命令,也就是点对点命令,并且在DAT信号线上没有数据传输。

2)其次,该命令的参数(31位至16位)为RCA,也就是卡的地址。
3)最后,命令的应答数据格式为R1。

回到函数中。

cmd.arg为发送命令的参数,函数首先设置了命令的参数为sd卡地址(RCA),这符合上面的描述。

随后调用了之前分析的mmc_wait_for_cmd函数发送CMD55命令。

上面提到CMD55命令的响应为R1,其格式如下:

其中32bit的card status作为响应数据被保存在resp数组中。

card status的具体位定义请查看SD规范的4.10.1小结。

最后检查CMD55的响应来判断SD卡是否支持ACMD命令。

CMD55发送成功后,返回到mmc_wait_for_app_cmd函数中。

接着,cmd被保存到mrq.cmd 中,并调用mmc_wait_for_req中发送ACMD命令。

五、小结
    本问主要对MMC子系统架构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给出了一些关键数据结构。同时,对MMC子系统的初始化过程进行了简单分析,最后,重点介绍了CMD和ACMD命令的发送函数。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