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波峰焊后的剪脚的问题

楼主(2020-05-28):
目前有一小部份没有全部实现短脚,过炉后要安排人工再手式剪,用什么能够实现自动化的的剪脚?自动化将剪
下的脚收起来,不粘到产品上!
搞手推荐方法或者好的设备!谢谢

网友:
单面板可以用切脚机

网友A:
剪脚的时候把板子朝下对着一个胶袋,管脚剪断的时候弹不到上面来就好了,这还不简单,只是你太懒了

网友:
    淘宝上有的啊?或者可以定制一个剪脚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剪脚的时候把板子朝下对着一个胶袋,管脚剪断的时候弹不到上面来就好了,这还不简单,只是你太懒了

哈哈 太懒了 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