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复制的时候可以选择复制的参考点吗

楼主(2020-05-28):
就比如说我画这个封装箭头所指的丝印线,复制这条线时我想将一脚的焊盘中心作为复制的参考点,然后复制到16脚上去,这样两边就对称了,求解

网友A:
    你可以单独把管脚1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单独把管脚1作为参考

请问怎么操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