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报警异常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0-05-28):
前大部分公司都有SPI设备,针对设定参数报出来超标的异常,各位都是以什么标准进行处理的;
比如锡膏体积设定为65%-180%,那么针对检测在65%以下或180%以上的报警,怎么判定是否会对焊接产生影
响,可以Pass还是Fail;
都是做的DOE验证还是报警的都属不良品,进入清洗工艺;

网友:
IPC里面有关于锡膏印刷的检验标准,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管控。报警的不一定的都是不良品,满足要求的PASS,不满足要求的再进行清洗。

网友:
如果做细点严格点,可以跟踪不良板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