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一款50W电源100VAC/50HZ老化时温升很高(变压器线包130度)

楼主(2020-05-28):
公司有一款50W电源100VAC/50HZ老化时温升很高(变压器线包130度),请问如果用100VAC/60HZ温升是否低一些?能不能低20度?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1. 磁芯取值是否太小?
2. 线径取值是否太小?
3. 磁芯气隙是否磨太大了?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匝数、电感量对变换器整体影响规律是一样的,即:较小的 匝数对应较小的电感量和较高的频率,这表现为较小的铜损和可能较大的磁损,还可表现为提高输入电压低端的效率而可能降低其高端的效率,并以这些因素权衡最终优化点。
磁损与铜损的关系是一样的,即:在最大损耗的那个工作点,二者没有热交换即是最佳,温升最低。

网友:
    基本不会有影响,电源应力不够,有炸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