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不了图片中要求得值,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20-05-28):
function  = menxian2(L)
%UNTITLED4 此处显示有关此函数的摘要
%   此处显示详细说明
syms s y x t
s=int(exp(-(t^2/2)),t,-inf,x)*1/sqrt(2*pi);
y=matlabFunction(s);
f1=finverse(s,t);
f2=matlabFunction(f1);
TD=f1(1-L);
end

代码如上,解不了图片中要求得值,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关于这个函数得解,Pfa已知,求Td

网友A:
直接用TD = norminv( 1- L );就行了
    非要解方程的话用vpasolve求数值解
syms x t real
s = int(exp(-(t^2/2)),t,-inf,x)*1/sqrt(2*pi);
y = matlabFunction(s);
    TD = vpasolve( y(x)==1-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TD = norminv( 1- L );就行了
非要解方程的话用vpasolve求数值解
    syms x t real

    大佬看看求这个Td用的代码跟前面这个一样吗,n已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