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RS422

楼主(2020-05-28):
RS-485/RS422接口通讯时,在什么条件下需要采用终端匹配?电阻值如何确定?如何配置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
    通讯速率 vs 通讯距离,速度越高、距离越远,上一位信号反射残余能量对下一位发射波形的影响就越大,阻抗匹配的需求就越高(阻抗匹配的作用就是减少反射能量)。

网友:
    对于422、485驱动芯片的设计,匹配电阻的阻值一般是120欧姆(置于整个通讯链路的两端),选用的双绞线也应该符合这个特征阻抗的要求。

网友:
    在长线信号传输时,一般为了避免信号的反射和回波,需要在接收端接入终端匹配电阻。其终端匹配电阻值取决于电缆的阻抗特性,与电缆的长度无关。
RS-485/RS-422一般采用双绞线(屏蔽或非屏蔽)连接,终端电阻一般介于100至140Ω之间,典型值为120Ω。在实际配置时,在电缆的两个终端节点上,即最近端和最远端,各接入一个终端电阻,而处于中间部分的节点则不能接入终端电阻,否则将导致通讯出错。

网友A:
    短距离,可以接多个从机,不用挂匹配电阻  长距离 需要挂120R匹配,保证接收正常,防止波形出现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距离,可以接多个从机,不用挂匹配电阻  长距离 需要挂120R匹配,保证接收正常,防止波形出现失真

是否算长距离,是根据通讯速率来评估的。9600波特率的话,500米都应该不需要加匹配电阻。115200波特率的话,50米都要考虑加匹配电阻。。。。。。

能保证下一个信号从发射到稳定的时间内,前一个信号已经在信号线两端往返多次(比如5次)衰减得足够低,就不需要额外加匹配电阻来减少反射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否算长距离,是根据通讯速率来评估的。9600波特率的话,500米都应该不需要加匹配电阻。115200波特率的 ...

    500M 不加不可能吧  我这边测试效果,必须要加匹配,9600    接收端的信号,失真严重(用的普通网线)做介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M 不加不可能吧  我这边测试效果,必须要加匹配,9600    接收端的信号,失真严重(用的普通网线)做 ...

    我没做过实际500米测试,不过理论依据是来自以下的技术文档内容和反射系数计算(我自己计算了5次往返反射,文档按3次往返反射,也只有约3.5%的残余)。

你所说的信号失真严重,也不一定是阻抗失配造成的吧(比如线材质量造成本身的衰减过大)?加了120欧匹配电阻前后波形差异很大吗?发射和接收端的波形幅度比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