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在这是是起 防反接的作用吗

楼主(2020-05-28):
这里继电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或者说这个 S4  不是继电器?只是个普通的开关??

网友:
    继电器就是通断电源的作用吧,没看出啥防反接的作用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说这个 S4  不是继电器?只是个普通的开关??

没看到控制器,估计就是拨动开关吧

楼主:
    是我  把S4底下那个脚  以为是控制什么的了 。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拨动开关

网友:
    那两个接地脚应该是焊接固定这个开关的作用。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开关

网友:
    SW DPDT  switch  dual pole double throw 双刀双掷开关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