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部分EMC怎么处理啊?

楼主(2020-05-28):
    我们有一个dcdc的电池充电器,需要同时对几个电池充电,满功率约200W左右。EMC测试是发现100-300M有些超标。在网上查资料,说是在开关管G极串个小电阻可以一定程度上有改善,我串了一个4.7欧的,自己用频谱测了一下,峰值和总体趋势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求大大们支招

网友A:
    你既然有频谱,你可以先查找源头定位辐射超标的大致位置。然后根据数据再来分析问题。

网友B:
    什么拓扑 形式的电源啊?

网友:
    一般设计完的驱动电路MOSFET的开关时间应该是在30ns~100ns,也就是说对应的是10M~30M,不在这个频段内,你这个100M~300M对应的震荡周期是3~10ns,个人觉得是你输出二极管的RC震荡引起的,建议增大R减少C。

网友:
    功率大了,需要共模

楼主:
    用的芯片是bq24610,设计输出16.8VDC,充电电流最大2.7A。电路参考典型应用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有频谱,你可以先查找源头定位辐射超标的大致位置。然后根据数据再来分析问题。

    测试辐射最大的地方就是开关管,整流电感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拓扑 形式的电源啊?

用ti bq24610搭的锂电池充电电路

网友:
    缩小开关环路面积。

网友:
    EMC都是通过电磁波形式传播,尽可能缩短di/dt的大的路径,稍微加大电感以降低电流突变量。那个sensor检测尽量避免被干扰。

网友(2020-06-29):
    适当在DS上加一点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