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ADS后仿真问题

楼主(2020-05-28):
allegro画好一对差分线后导入ADS仿真出现问题,差分线路径是TOP层一对焊盘为信号起点,经TOP层微带线---L1-to-L3盲孔---L3层带状线---L3-to-L1盲孔---TOP层微带线。导入ADS后经切割进入ADS SIpro仿真建模和设置,一直出现问题无法仿真,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
还有一张图片如下:

网友A:
    Port的负极要接到GND

网友:
    AD带的仿真软件叫啥? allegro带的仿真软件叫啥? mentor带的仿真软件叫啥? 求大神指教,分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的负极要接到GND

    这个怎么理解和设置呢?

网友A:
    去看看S参数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S参数的原理

    S参数原理我知道,ADS仿真器设置不太会,请您指导指导我

网友A:
    把它们按单线的方式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们按单线的方式设

您好,ADS设置时一直会有错误提示“GND PORT没有与任何objective连接”,另外差分单线设计后也还是有错误提示“SIGNAL1 is used by 2 compoents”呢?我是哪个步骤设置不对吗?请帮忙指正

网友A:
    参考这篇ADS操作系列之提取走线S参数-SIPro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lCpZ3dYK8FV2LjSz0PRK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篇ADS操作系列之提取走线S参数-SIPro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lCpZ3dYK8FV2LjSz0PRKeA

    杜老师,看了这个教程后仍然有几个问题请教您:
1.添加完差分对信号以后,Analyses-Nets中出现了四条线(如下图1所示),而我的PCB选中差分对信号后仅出现两条呢?(如下图2所示)
 图1
    图2

2.在添加跨接器件步骤中,需要选中component中的起止芯片端删除吗?(如图3所示)我的工程中信号起止端是被做成IO pkgsymbol的两个SMD焊盘,这个也需要删除吗?
 图3
    图4
3.在新建仿真PORT时,我看到差分对中负极接了地,我在这一步设置过程中点击确认后还是发现负极没有被设置为接地,反而是显示我的地没有接到任何的目标,如图2所示

网友A:
    这篇文章是ADS仿真系列中的一篇而已,要知道原因得把整个系列都看一下。
你的例子比较特殊,Port要手工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篇文章是ADS仿真系列中的一篇而已,要知道原因得把整个系列都看一下。
你的例子比较特殊,Port要手工生 ...

    杜老师,我已添加你的微信,中午时备注了公司名和姓名,希望您能够通过。
另外,怎么手动生成PORT呢?目前GND平面需不需要做一个SMD焊盘attach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