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几个焊盘均等排成一条线,怎么操作啊?

楼主(2020-05-29):
只对齐有焊盘命令可以操作,但是如何均等啊?

网友A:
你是做封装还是布局呢

网友:
    复制命令里边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封装还是布局呢

布局。几个独立输出焊盘排成均等一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布局。几个独立输出焊盘排成均等一列。

    少的话你就设置一下栅格,手动放一下,多的话就阵列,选择你要放置的器件,右键---创建阵列,在弹出的对话框里填一下里面的数值就可以了